三相电磁调速电机能用有正反转的场所吗?

楼主(2009-10-03):
三相电磁调速电机能用有正反转的场所吗?想用在公司的大门上

网友A:
可以,但是你要好好的设计一套控制电路,要保证电机必需彻底停止转动后,调速器上的电位器回零,才能换向.

网友B:
很多地方用到

网友C(2009-12-08):
保证可以,只要控制电机正反转就可以了。

网友D:
能用,但不能频繁的正反转.中间换向停止时间得加长.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