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9-10-03):
软启动器故障说明

我们目前使用的是SIEMENS 3RW22系列的软启动器,在替换44系列的时候出现问题,无法起动。
新的软启动器是:SIEMENS 3RW4435-6BC44,版本号是V1.10.0,需要带的负载为:75KW;Ie为141A;N=1480的风机,在第一次使用过程中出现如下故障提示:“Ie/脱扣等级 设置错误”
实际电机根本无法启动。
软启动器的参数设置如下:
1. 在设置→参数组1→电机1里面:额定电流Ie=141A;
额定转矩=484N.M ;
额定转速=1480.
在功能调用里面提示:电机数据是否拷贝到PS2+3里面,选择否。
2. 在设置→参数组1→启动设置里面:起动方式为=电压斜 坡+电 流限制
起动电压为30%
起动时间为60S
其余没有调整
3. 停止设置里采用的是惯性停止。
4. 在电机保护里面脱扣等级从开始的10后来调整到30故障依旧。
5. 输入端1动作设置为:电机右转PS1
输入端2动作设置为:无动作
输入端3动作设置为:无动作
输入端4动作设置为:脱扣复位。
6. 输出端1动作设置为:接通持续时间,其余没有调整。
7.接线方式如下图:

楼主:
图发不上去了,输入接了IN1和L- 别的没有接,希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A:
从你设置的参数看应该没什么错误,但是从我使用西门子软启动器的经验来说,有时候故障的出现是很莫名其妙的。给西门子的技术支持打电话,他会说你启动器坏了,让你报修。我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有时候启动器根本没有出问题,但是就是不能正常的工作。

网友A:
你的接线方式是直接启动还是用内三角启动方式,负载类型是什么?

楼主:
对:yy821 关于你的接线方式是直接启动还是用内三角启动方式,负载类型是什么? 内容的回复:我们采用的接线方式是直接启动,负载类型是风机类负载。

楼主:
我们现场采用“标准电路的 3RW44,带有电网接触器并通过可编程控制器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