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MASTER-K120S与PC用RS232连接

楼主(2009-10-04):
LG MASTER-K120S(K7M-DR20UE)与PC用RS232连接,点击在线联机时出现“打不开通讯端口”是怎么回事?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我的邮箱是  gds1975.06.15@163.com.      多谢!多谢!

网友A:
是不是你的程序下载线有问题呀?程序下载线外表看好像是RS2329针串口,其实里面的接线方式是不一样的,正确的应该是:

2-3,3-2,5-5

我的QQ:378478625

网友B:
像是电脑通讯端口选择有问题。换一个口号试试

网友C:
“打不开通讯端口”说明你PC机的COM端口与编程软件界面内COM端口不一致.这是第一步,首要注意的,必需先要重新设置,否则你要苦不堪言.第二步如出现如“PLC联机失败”.这才说明你连接有故障,包括接线错误,断线及外COM端口错插等等.

                                                                       ccnaxm  2009-10-16

网友D:
端口选择错误或被占用

网友C:
端口选择错误或被占用会出现“PLC联机失败”提示,请大家再提提看法..

网友E(2010-11-05):
为什么我下载的K120S用户手册里的接线方式是2-7,3-4,5-5。和你们说的不一样呢?

网友F(2014-05-11):
接线方式是2-7,3-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