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近来总出现通讯故障,到底什么原因呀?

楼主(2009-10-04):
人机界面近来总出现通讯故障,到底什么原因呀?线路查过没问题.

楼主:
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有没有干扰啊?没有的话就测试下通讯口~~

网友B:
如果原来通讯正常的话,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人机界面的通讯芯片质量不太好。

网友C:
看看在两头加个终端电阻试下

网友D:
是不是接触不良?或者是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