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面板显示的电流和实际测量不一样 为什么

楼主(2009-10-05):
180KW 的风机 用200KW的变频器 控制面板显示320A电流 实际测量为278A 为什么

网友A:
不是的表的问题就是变频器检测不准的问题!

网友B:
常规的电工测量仪表和电流互感器是为50HZ正弦波设计、制造的。变频器输出电流的基波频率很可能不是50HZ。还有,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被几千HZ的载波所调制,含有很丰富的高次谐波。所以用常规的电工测量仪表和电流互感器不可能准确地测量变频器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