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上这是什么意思(392J,100V)?

楼主(2009-10-05):
电容上这是什么意思(392J,100V)?谢谢各位仁兄给指点一下迷经!谢谢!

网友A:
例如:103k63V,意思是10000pf或0.01uf,误差±10%(字母K),耐压63V 。
字母F G J K L M分别表示误差±1% ±2% ±5% ±10% ±15% ±20% 。

网友B:
J 分别表示误差±1%

楼主:
谢谢两位楼主,J表示误差±5% ,我搞明白。谢谢!

网友C:
3900P/100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900P/100V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E:
39乘以10的2次方p法

网友F(2009-11-25):
BSMJ0.4-10-3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BSMJ0.4-10-3是什么意思啊?

BSMJ0.4-10-3电力电容器是自愈式低电压并联电容器,采用目前先进的锌铝复合金属化膜生产.主要用于低压电网提高功率因数,减小无功损耗,改善电压质量。0.4KV---10KVAR--3相。

网友G:
楼上的正解.

我记错了,把它当作以前修电磁炉看到的电容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