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工作在额定转速和最大转速时属于恒功率运行,此时能否长时间地运行?

楼主(2009-10-05):
伺服电机工作在额定转速和最大转速时属于恒功率运行,此时能否长时间地运行?电机会不会过热?

网友A:
如果是正常工作状态下,周围环境温度也是室温,散热也可以的话,应该可以长时间工作的。

网友B:
 楼主讲的不全对,伺服电机在额定转速以内是恒力矩输出,而在最大速度情况下才是恒功率运行,无论什么电机在长时间运行的时候都会发热,这和电机的电流,和电感参数有很大关系

网友C:
对于伺服电机而言,一般不会工作在恒功率区。

伺服电机的发热主要是铜损和铁损,铜损基本源自电流,而铁损源自电流的幅值和频率,所以一般情况下,伺服电机的堵转电流会高于额定电流,超出额定转速后,由于铁损加大,电机的发热会进一步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