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通迅

楼主(2009-10-05):
现有一台数控制线机,原来是用一台达PLC和一台达3.7KW   A 型与一台达7.5KW  A型变频器使用通迅控制的。现在7.5KW 的坏了,买了一台B型 的,不知该怎样通讯。请教各位工控大侠,小弟在此谢谢大家。

网友A:
哦,这个简单,你只要设置一下通讯方式和通讯卫星速度,还有地址就行了,这三个在第几号参数不记得了,你查一下说明书,接线跟原来的一样!

网友A:
哦,这个简单,你只要设置一下通讯方式和通讯速度,还有地址就行了,这三个在第几号参数不记得了,你查一下说明书,接线跟原来的一样!

多打了一个“卫星”不好意思,这里用不到卫星的!

网友B:
你只要将通讯地址设一下

网友C:
我记得好像A系列变频器是没有MODBUS指令,只能用专用的通讯指令的吧?

网友D:
不行的,A系列和B系列通讯指令是不一样的,要重新改程序了,你最好买A系列的,不过停产了,淘宝上都找到

网友E:
A有专用的指令,B用通用指令就可以,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E:
可以看一一下PLC指令,在看一下变频器用户手册

网友E(2009-11-30):
A型和B型不一样,但是都有现成的指令。你可以查一下使用手册

网友F:
没法了,程序要重做,如果原来要求与变频器一定要通讯上才能工作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