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与计算机连接不上

楼主(2009-10-05):
计算机与200PLC连接不上,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通讯口的设置是用默认的,下面两图是计算机提示的错误和我对通讯口的设置:

网友A:
看一下PPI的DIP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看一下COM端口和计算机设置 应该是计算机设置有问题

网友C:
按默认的设置应该没有问题,检查COM端口

网友D:
usb的要设置下

www.ytleader.cn

网友E:
本地地址也许有问题

网友F:
你不确定PLC 以前的地址是多少的话,就先上载吧,设置成自动搜索波特率,地址,试试看!

楼主:
这些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这条线不是原装的,以前有用过,能用的。现在手上没有多佘的线和PLC

网友D:
也可能编程口坏了

网友G:
或者你下载了自由口通讯的程序    将PLC打至STOP 试下

网友H:
在与200连的时候 ,遇到这样问题能否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吗、

网友I:
你用菜单里的PLC里的最后一项<<类型>>里能读出PLC的类型吗

网友J:
通讯线故障和干扰都会出现以上情况的

网友K:
应该是干扰,PLC的M端都要连接起来的。

网友L:
要是一些设置都没有问题就是线的问题,换根线试试。国产的线老坏。

网友M:
自己做一条线也是可以用的,一个232-485的转接口,然后plc的com口3--+,8--负就可以,一样可以联机的,进入设置PG/PC接口对话框,进行对com口设置一下。

网友N: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PLC坏了。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