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的按钮故障

楼主(2009-10-05):
我用了有差不多10台信捷的一体机,其中一台出现3 ,4,5的按钮按4,5都是显示3。7,8,9就显示7.。下面一排除了1,就显示0,造成没有办法设定参数,请问这个是哪里的故障,可以修复吗

网友A(2009-12-29):
用空画面灌入,再灌入重编画面。

网友B:
打开看下是不是键盘电路哪里开路了,

-----------------------------------------------

PLC 视频教程。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C:
貌似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D(2019-07-04):
不清楚,帮不到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