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平方的铜线能承受多大的电流?》

楼主(2009-10-05):
1平方的铜线能承受多大的电流?》

网友A:
看使用和散热条件的。

一般条件 4A~6A/平方

真正烧断估计要几十安的电流

网友B:
其实还要考虑环境的影响 没有确定的结论只能有估算值

网友C:
我在环境正常的情况下,单股过9A来计算

网友D:
安全电流5A,最安全。

网友E:
什么工作环境,电气手册规定工作环境下10A

网友F:
1平方的铜线能承受多大的电流?

答:安全电流是5A。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平方的铜线能承受多大的电流?

答:安全电流是5A。

网友H:
理论要求是5..............................

网友I:
正常工作应该比5A大

网友J:
安全电流是5A理论要求是5

网友K:
我也是按5A来算..........

网友L:
我是按4来算的,因为质量又好坏

网友M:
铜线升级算,铝线可以承受5A的,铜线7.5A

网友K:
我在工控网上看一位工程师发表的文章,把它转过来供大家参考:

导线截面积与电流的关系

一般铜线安全计算方法是: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28A。
4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35A 。
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48A 。
10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65A。
1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91A 。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120A。

如果是铝线,线径要取铜线的1.5-2倍。

如果铜线电流小于28A,按每平方毫米10A来取肯定安全。

如果铜线电流大于120A,按每平方毫米5A来取。

导线的截面积所能正常通过的电流可根据其所需要导通的电流总数进行选择,一般可按照如下顺口溜进行确定:

十下五,百上二, 二五三五四三界,柒拾玖五两倍半,铜线升级算.

给你解释一下,就是10平方一下的铝线,平方毫米数乘以5就可以了,要是铜线呢,就升一个档,比如2.5平方的铜线,就按4平方计算.一百以上的都是截面积乘以2, 二十五平方以下的乘以4, 三十五平方以上的乘以3, 柒拾和95平方都乘以2.5,这么几句口诀应该很好记吧,

说明:只能作为估算,不是很准确。
另外如果按室内记住电线6平方毫米以下的铜线,每平方电流不超过10A就是安全的,从这个角度讲,你可以选择1.5平方的铜线或2.5平方的铝线。
10米内,导线电流密度6A/平方毫米比较合适,10-50米,3A/平方毫米,50-200米,2A/平方毫米,500米以上要小于1A/平方毫米。从这个角度,如果不是很远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4平方铜线或者6平方铝线。
如果真是距离150米供电(不说是不是高楼),一定采用4平方的铜线。

导线的阻抗与其长度成正比,与其线径成反比。请在使用电源时,特别注意输入与输出导线的线材与线径问题。以防止电流过大使导线过热而造成事故。

下面是铜线在不同温度下的线径和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表格。

线径(大约值)(mm2)
铜线温度(摄氏度)

电流(A)

2.5

4.0

6.0

8.0

导线线径一般按如下公式计算:
铜线: S= IL / 54.4*U`
铝线: S= IL / 34*U`
式中:I——导线中通过的最大电流(A)
L——导线的长度(M)
U`——充许的电源降(V)
S——导线的截面积(MM2)
说明:
1、U`电压降可由整个系统中所用的设备(如探测器)范围分给系统供电用的电源电压额定值综合起来考虑选用。
2、计算出来的截面积往上靠.绝缘导线载流量估算
铝芯绝缘导线载流量与截面的倍数关系
导线截面(mm 2 )  1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载流是截面倍数 9 8 7 6 5 4 3.5 3 2.5
载流量(A) 9 14 23 32 48 60 90 100 123 150 210 238 300
估算口诀: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说明:(1)本节口诀对各种绝缘线(橡皮和塑料绝缘线)的载流量(安全电流)不是直接指出,而是“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通过心算而得。由表5 3可以看出: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说的是2.5mm’及以下的各种截面铝芯绝缘线,其载流量约为截面数的9倍。如2.5mm’导线,载流量为2.5×9=22.5(A)。从4mm’及以上导线的载流量和截面数的倍数关系是顺着线号往上排,倍数逐次减l,即4×8、6×7、10×6、16×5、25×4。“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说的是35mm”的导线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5倍,即35×3.5=122.5(A)。从50mm’及以上的导线,其载流量与截面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变为两个两个线号成一组,倍数依次减0.5。即50、70mm’导线的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倍;95、120mm”导线载流量是其截面积数的2.5倍,依次类推。“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上述口诀是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的条件下而定的。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长期高于25℃的地区,导线载流量可按上述口诀计算方法算出,然后再打九折即可;当使用的不是铝线而是铜芯绝缘线,它的载流量要比同规格铝线略大一些,可按上述口诀方法算出比铝线加大一个线号的载流量。如16mm’铜线的载流量,可按25mm2铝线计算。

网友N:
这个问题问的有点不清楚啊,问是安全载流量? 如果单单是问能承受多大的电流。

回答是这样的。安全截流量为6~12A左右,主要看线路摆设环境温度等。 如果是问能承受多大的电流,回答可以承受40A以下的电流。过40A了才会出现烧断铜心的现象/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塔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