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的校正

楼主(2009-10-05):
各位,大家好,向你们请教一个问题:

我用的是西门子的触摸屏,现在屏的点按有漂移,请问怎么样校正呢?

建议删除该帖!!

网友:
在使用TPC的过程中,若触摸屏出现不准确的情况,可对其进行重新校准。
当进入启动属性窗口后,若在30秒之内不进行任何操作,将会自动进入触摸屏校准程序。
当然也可以使用“触摸屏校准”按钮来启动校准程序。若进入启动属性窗口后不希望自动进入触摸屏校准程序,可按下“停止计时”按钮。
在进行触摸屏校准时,首先在弹出的窗口中用手指或触摸笔轻而准确地在十字光标的中心点一下,当目标在屏幕上移动时,重复该动作。如果已连接键盘,可以按Esc键取消操作。
当完成4点校准后,在出现的界面中可用手指或触摸笔点击屏幕任意位置,即可接受新的设置。如果已连接键盘,按Enter键,也可达到同样效果。按Esc键将取消此次操作,仍保留原有设置。
若不满意本次校准,则可等待30秒或按下“触摸屏校准”按钮来重新校准触摸屏。

网友A(2009-11-14):
进入校验画面,需要5点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