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加1减1按钮怪事

楼主(2009-10-06):
我在一台机器上用一个台达的PLC和台达的触摸屏,在屏幕上设置了一个加1的按钮和一个减1 的按钮,结果是减1 的按钮正常,加1 的按钮一按,触摸屏就显示1.0,在按减1 也没用了,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程序里的最大最小值有没有设置正确呢?我感觉程序问题比较大些.

楼主:
谢谢,我查看了我的原程序,在这个按钮的属性设置里面是有个最大值和最小值,这2个按钮我都是使用的是默认值,最小值是1,最大值是100,和这个有关吗,我的这个寄存器的设置值最大是3000,是要把这个100改成3000吗,主要是减数正常,加数不正常,现在是可以正常使用,我直接用里面的键盘来设定,主要是要微调一点点麻烦,用这个键就方便

网友B:
加值的按钮参数设置里的“上/下限”是设最大值,而减值按钮参数设置里的“上/下限”是设最小值,不能设100或3000了,要改为你实际需求的最小值。如0

网友C:
台达屏这种现象我也遇到过了    我以前做过一个对D100加1   一个对D100减1的 按钮  刚才开始还能加一  减一的  后来我换了一高一版本的软件 结果不动了    后来 我把那两个删了  重新做了对D100 加减1的按钮 设置都是一样的  又好了

网友D:
前加一个微分指令就可以解决

网友E(2010-11-19):
引用 网友B:
加值的按钮参数设置里的“上/下限”是设最大值,而减值按钮参数设置里的“上/下限”是设最小值,不能设100或3000了,要改为你实际需求的最小值。如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