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步进噪音问题,当步进电机在运动过程中有嗡嗡的声音,请各路专家提出宝贵意见

楼主(2009-10-06):
有关于步进噪音问题,当步进电机在运动过程中有嗡嗡的声音,请各路专家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A:
由于步进电机采用的是阶跃式驱动,在驱动器性能和电机质量不好的情况下,会发生声音,这就需要采用细分功能,德国TRINAMIC公司的产品是目前解决步进噪音最好的驱动器,TRINAMIC采用的是波形可变的正弦波驱动动,细分数可以达到1024目前最高的细分数了,另外其Mixed decay混合衰减功能可以保证即使在速度很低的情况下 电机也能运行的很平稳,也没有噪音.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遇到的是德国百格拉的步进驱动器有这个问题,有什么办法使噪声变小一点?

网友A:
德国百格拉?三相的吗?按道理应该没什么噪音的,你可以尝试把电流将下来和增大细分数

楼主:
是三相的,也尝试了您所说的这些方法,没有太多的改善,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B:
在不能细分的情况下脉冲频率尽可能的平滑均匀,低频时避开共振频率

网友A:
这可能和电机的机械部分有关了  按平常道理是不会有响声的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电机轴承润滑效果不好.自己用手试下 声音来自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