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可以通过按钮控件直接给I/O位直接置位吗

楼主(2009-10-06):
基本组态:

人机界面软件  wincc6.2

opc通讯软件 kepserverex

通讯线:rs232(DIY的,已用很久,编程监控下载都没问题)

plc:omron  CQM1  CPU41

组态通讯正常,控件能反映I/O位的当前值,但是不能通过控件给I/O位置位(比如输入点IR000.01或输出点IR100.07),另试验过通过控件给其它数据寄存区的位置位就可以,比如给DM000.02置位就可以。这是为什么啊,难道wincc不能强制置位输入输出点么?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可以强制输出点。

任何一种HMI软件都不能强制输入点,这是常识问题。

楼主:
通过反复试验,我也意识到不能强制 输入点,也包括输出点啊,1楼大哥,可以置位输出点么。我刚又试过,输出点也不能强制。。。

我的想法是:相应的编程软件能做到强制输入输出点,HMI也应该有办法做到的啊。

有其它办法可以做到吗

楼主:
又做了几次测试,现在算是比较清楚了。

其实不能叫强制,应该叫赋值,因为hmi软件就做两件事是监控和赋值,有了这个理解,我想大家就明白了。

当你通过hmi给输入点赋值,其实hmi也照做了,只是PLC输入点位寄存器是与物理输入点对应的,它要及时反映物理输入点的状态值,所以程序扫描执行的时候马上就刷新了,所以赋值没能起到作用。

同理,输出点也一样,程序扫描执行的时侯也会根据程序执行的结果覆盖你的赋值,所以赋值也无效。

这是我反复测试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大家共同探讨,有错请指正。

网友B:
如果HMI置了某输出点,而PLC程序也不停改变了这个输出点,HMI送了也白送。

所以,HMI须与PLC配合才能实现自已的目的。

如果PLC用的瞬间置位、复位指令如(S)(SET)(R)(RESET),HMI可以同时控制该点。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