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MR-J2S-100A的原点复位

楼主(2009-10-06):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怎样进行原点复位,谢谢

楼主:
还好终于搞定了,原来并不是很难,

网友A(2009-11-14):
我也想知道,请你指点下,QQ 326959870

网友B(2009-12-25):
到达你需要的机械位置后,接通原点信号就可以

网友C:
ZRN D1 D2 S1 S2

D1为行驶脉冲频率,D2为S1有输出时减低到的行驶脉冲频率,

S1为原点信号关电开关,S2为D1 D2的输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