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和通讯电缆、控制电缆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10-06):
电缆和通讯电缆、控制电缆有什么区别?除了通讯电缆是对线之外,通讯电缆是否可以用普通电缆或是控制电缆来代替或是控制电缆用电力电缆代替等?能前辈达人们指点一下着三类电缆的详细区别,以及电缆如何选型?

另外通讯电缆为什么一般是单股的 ? 比如PLC的DP电缆、电脑网线里面都是单股的,而不是多芯的。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
电缆是总概念,包括电力电缆、控制电缆、通信电缆等等。

通信电缆一般是双向传输,而控制电缆则以单向传输为主。

通信电缆有对绞、星绞、同轴三种结构,并且芯线结构设计须按传输线方程考虑二次参数等要求。

控制电缆的缆芯结构为中心层绞式结构,主要按欧姆定律考虑分布参数,相对于通信电缆来说要简单得多。

电缆的选型要根据电缆特性来选,传输电能的要用电力电缆,传输一般开关量、模拟信号的用控制电缆,高频、高速通信则应采用相应的通信电缆......

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通信电缆导体既有单股的,既有也有多股的,如Belden8760、9182、9841、3105A等。

单股的线芯工艺简单,采用免调偏芯的定芯模具加工制造,因而可高速生产,单位时间的产量大,成本自然就降低下来了,电缆也就便宜得多。缺点是单股导体柔韧性差,容易折断。
多股导体除了要采用正规绞合工艺外,挤制绝缘时,还必须采用可调偏芯的模具加工,这样相对效率较低,制造成本相对提高,但提升了芯线的柔韧性,不宜折断。
此外,同等导体截面、同等绝缘外径的情况下,单股线的表面积要小于多股导体,这样一对芯线之间的电容也就小得多,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大的特性阻抗。而多股导体的线对要获得同样的特性阻抗,则必须具有更大的绝缘外径,势必增大电缆的成本!
当然,表面积相对较大的导体在传输高频信号时的集肤效应也是不能忽视的。

对于一般固定敷设环境,可选用单股导体的电缆;而对于频繁移动、震动、易燃易爆等工业环境,则需要高性能、高可靠的多股软结构导体的电缆!

欢迎交流:hdsr178@yahoo.cn   13064880370

网友B:
技术精英 500人超级群 QQ 群 43175544

网友A(2011-01-16):
有关电缆选型问题,欢迎各位多多交流!

网友C(2011-06-03):
电缆一般为多芯线的统称;控制电缆一般绝缘材质为PVC,介电常数较大,主要通的是低频的信号,开关信号;通信/通讯电缆一般通的是数字、高频信号,绝缘采用低介电常数材质如发泡PE、PP、TEFLON等,并匹配有特性阻抗、串扰等参数;多股导体主要用于柔性安装、移动安装环境。

QQ:1072836935,EMAIL:XL_F163@126.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缆一般为多芯线的统称;控制电缆一般绝缘材质为PVC,介电常数较大,主要通的是低频的信号,开关信号;通信/通讯电缆一般通的是数字、高频信号,绝缘采用低介电常数材质如发泡PE、PP、TEFLON等,并匹配有特性阻抗、串扰等参数;多股导体主要用于柔性安装、移动安装环境。

QQ:1072836935,EMAIL:XL_F163@126.COM

绝缘介质并不能作为判断控制电缆的标准,PVC只是控制电缆的绝缘材质之一!PE、交联聚烯烃、氟塑料、硅橡胶等介质都可应用于控制电缆。

网友A:
通讯(通信)电缆不能采用控制电缆代替!

网友E(2011-08-17):
国内品牌电缆和国外品牌电缆的技术和质量差别大吗?是不是只是在通讯电缆上可能还会用到国外品牌?在国内比较流行的国外品牌电缆有哪些?谢谢。

网友A:
回复7楼:

有专业水准的国内品牌与国外品牌的电缆质量无实质性差异!性价比更优!

与进口现场总线电缆相比,国产品牌更加贴近用户,优势主要体现在:
1.产品品种系列化,可根据用户特殊需要特别设计,如户内阻燃型、户外架空耐候型、铠装直埋型、防水抗拉型、耐高温防爆型等,充分满足RS485/422、DCS、Ethernet、FF、CAN、PROFIBUS、Devicenet、Lon-works等的要求。
2.交货长度可按施工现场的具体要求定制,避免或减少了电缆中间接头,提高了施工质量。而进口电缆的交货长度大多为1000米或1000英尺(304.8米)。
3.国产电缆交货期通常在20天内,进口电缆的代理商一般现货存量有限,大批到货最快也需2个月,常常远水救不了近火。
4.低廉的制造成本,决定了国产电缆的低价竞争优势,价格仅为进口的1/4~1/2。
5.激烈的竞争环境也促使国内制造商在质量和售后服务方面更加小心谨慎,所以,一旦用户有任何要求,就会“迅速反映、马上行动”(张瑞敏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