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制动问题

楼主(2009-10-06):
现在电机拖动平移机构惯性很大,配有制动器,现在我想使用直流制动和制动电阻制动配合,这样可以吗,具体怎么样设置呢,比如ATV71

网友A:
 找变频器厂家技术支持, 毕竟厂商知道自己的产品!一般配置制动电阻即可!

网友B:
学习中,只知道配刹车电阻。

网友C:
一般不用设置什么啊!直接接在直流端子上就好了!

网友D:
制动电阻选成功率的15%左右,

丹佛斯变频器全国一级代理、授权维修中心VLT2800/2900 、FC51 、FC301/302/312。
欧陆直流调速装置SSD 590/591系列512C、514C
ETD 790/791 安徽省代理
汇川变频器一级代理MD280,MD300,MD320系列
专业电线电缆设备及进口串联\成缆\连硫电气改造升级
电话:0551-2205766 网址:www.hfsmdq.com QQ:625764078
手机:13956061435 刘先生合肥神马电气

网友E(2009-11-11):
直流制动是在斜坡末端的直流注入制动,跟你装制动电阻并无直接关系,装好制动电阻,取消斜坡自适应,打开直流制动(很多是出厂设置就激活了)就可以了

网友F:
参考这个帖子: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10/2009102622524000004-1.shtml

起重类应用的参数设置。

网友G(2010-10-29):
给一个减速缓冲呗双信号比如 两个位置光电或接近 多频率制动咯

网友H:
没发现两者同时使用的

网友I:
制动电阻是在变频器有输出旋转磁场的时候用的。用于消耗母线上的回馈电能。

直流制动是在变频器不再拖动了,注入直流电让转子减速的。能量在电机的转子上以热能消耗。

两者逻辑上不会同时出现。没有冲突,无需介意是否同时使用。

楼上您说呢?

网友J:
机械上有电磁制动吗?可以利用机械上的电磁制动和变频的制动电阻结合使用,效果不错。

网友I(2011-07-08):
楼上。如果机械刹车和电力刹车叠加后的物理减速斜率不等于变频器的软件减速斜率,也就是减速时间。你说会怎么样?

物理减速时间 大于 软件减速时间导致怎样?情况比较复杂。

物理减速时间 小于 软件减速时间的话,机械制动力方向于变频器驱动力矩方向相反,导致变频器强制输出,力求延长物理减速时间到软件减速时间。直到变频器停止输出。此期间将导致变频器过流。因为变频器没有足够的能力在机械刹车过程中驱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