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力传感器的输入与输出

楼主(2009-10-06):
一般压力传感器的电源输入端为电阻最大的一组,另一组为输出。如果反接可不可以应用,有什么影响。

楼主:
一般称重传感器的电源输入端为电阻最大的一组,另一组为输出。如果反接可不可以应用,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一般传感器由4或8个阻值为350欧姆组成的电桥,原因是输出灵敏度有不一致,所以一般是在供电电源上串个小电阻,来平衡输出一致性!阻值大的一般接供电电源的一组(一般的厂家都用红,黄或黑色为供电电源的正,负。蓝色和白色为输出的正负)  有事可以联系QQ439596365

网友B:
没有试过,是不是可以烧毁啊

网友A:
不会的,接反的话,只是称重重量有点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