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问题?怎么这样?

楼主(2009-10-06):
今天在HMI上手动调试机器的时候竟然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请教高手:在人机界面上我做的是翻转按钮(如按一下M50接通 再按一下M50复位 这样的反复),假如我程序里有这样一段
     M10                                  M50              i0.00         Q1.00
|---| |--------------|---------------| |----------------| |----------(S)--------|
                           |
                           |                  M50                  i0.01        Q1.00
                           |----------------|/|----------------| |-----------(R)--------|
这样在点击触摸屏上的那个按钮的时候第一下应该是Q1.00接通,汽缸动作,再按一下汽缸就应该复位的(我们当M10是手动状态,上面的程序中M10应该是接通的, Q1.00是一个电磁阀    I0.00是汽缸的初始位置 I0.01是汽缸的终点位置) 但是为什么我在按触摸屏上的按钮(M50)的时候 动作的不是Q1.00 而是其他的点有了相应的输出!  好几个按钮都是这样 ,我可以确定触摸屏上的设置的状态   还有PLC的接线绝对没有错误! 请问这是为什么?

  会不会是PLC与HMI的通讯出现了错误?请高手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