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一下永宏伺服控制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9-10-06):
请问下,伺服参数表格中有一个15.0 的近点DOG输入接点设定是什么东西啊??还有就是行程极限输入接点设定为什么只能设定一个输入啊???那我怎么判断是起点极限还是终点极限啊???

楼主:
大家帮帮忙。。。我学工控没多久,一直都是自学的!!谢谢

网友A:
参数15.0的DOG是原点的接近点信号,原点复归就要用到;
行程极限是配合运转方向来确定的,而且在程序运行中,可以修改“运转方向”和“行程极限输入点”,只要改变相应的缓存器值就可以了。

网友B(2013-12-02):
起点就是原点不就行了,终点设一个极限开关,回来时,原点就是起点极限

网友C:
这几个参数主要是配合140的DRVZ的模式应用的。该指令主要是回原点的使用,让伺服总是朝一个方向,即想着原点及行程极限输入点的方向,第一个如果碰到原点接近开关,即就到了原点,开始减速到停止;如果在开始回原点时是处于原点信号和极限输入点之间,它还是朝原来的方向运行,这样首先碰到极限开关,PLC做出反应自动反方向,这样就能够再次检测到原点,从而再次回到原点位置。

网友D(2014-02-10):
引用 网友C:
这几个参数主要是配合140的DRVZ的模式应用的。该指...

 赞一个!

网友E:
这几个参数主要是配合140的DRVZ的模式应用的。该指令主要是回原点的使用,伺服回原点的时候会按照设定的方向运动,碰到近点之后就会以原点复归速度减速直至速度为零(这是回零的一种方式,还有几种),极限是在回原点方向上的那个极限点。具体可以参考使用手册二。

网友F(2014-05-14):
引用 网友C:
这几个参数主要是配合140的DRVZ的模式应用的。该指...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参数15.0的DOG是原点的接近点信号,原点复归就要用...

正解

网友H(2014-06-16):
DOG就是机械原点,限位是靠近原点的那个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