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故障的预防措施

楼主(2009-10-07):
随着农村电气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静止并联电容器在农村供电网络中使用也越来越多。怎样降低电容器的损坏率呢?一般说来可以采取以下几种预防措施:

1加强巡视、检查、维护

并联电容器应定期停电检查,每个季度至少1次,主要检查电容器壳体、瓷套管、安装支架等部位是否有积尘等污物存在,并进行认真地清扫。检查时应特别注意各联接点的联接是否牢固,是否松动;壳体是否鼓肚、渗(漏)油等。若发现有以上现象出现,必须将电容器退出运行,妥善处理。

2控制运行温度

  在正常环境下,一般要求并联电容器外壳最热点的温度不得大于60℃,否则,须查明原因, 进行处理。

3严格控制运行电压

并联电容器的运行电压,必须严格控制在允许范围之内。即并联电容器的长期运行电压不得大于其额定电压值的10%,运行电压过高,将大大缩短电容器的使用寿命。随着运行电压的升高,并联电容器的介质损耗将增大,使电容器温度上升,加快了电容器绝缘的老化速度,造成电容器内绝缘过早老化、击穿而损坏。此外,在过高的运行电压作用之下,电容器内部的绝缘介质会发生局部老化,电压越高,老化越快,寿命越短。

并联电容器长期运行电压若高于其额定电压的20%,其使用寿命将是正常情况的0.3倍左右。

所以,应根据当地电网运行电压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额定电压值,使其长期运行电压不大于电容器额定电压值的1.1倍,当然实际运行电压过低也是十分不利的,因为并联电容器所输出的无功功率是与其运行电压的平方成正比的。若运行电压过低,将使电容器输出的无功功率减少,无法完成无功补偿的任务,失去了装设并联补偿电容器应起的作用。所以在实际运行中,一定要设法使并联电容器的运行电压长期保持在其额定电压的95%~105%,最高运行电压不得大于其额定电压值的110%。

4防止谐波

  在电网中有许多谐波源存在,如果在设置并联电容器的网点处谐波过大,若直接投入并联电容器,往往会使电网中的谐波更大,对并联电容器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

采取装设串联电抗器 限流电抗器XD1/2 的方法,能够有效地抑制谐波分量及涌流的发生,对保证并联电容器的安全运行具有明显的效果。有条件的地方应事先对并联电容器安装处的谐波分量进行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确定所需安装的串联电抗器容量。

串联电抗器的设置容量,也可根据所装设的并联电容器容量直接确定。一般情况是对5次以上的谐波按并联电容器容量的6%选取,而对3次以上的谐波则应按并联电容器容量的12%选取。另外,对仅考虑抑制5次以上谐波放大问题的场所(即电抗器容量为电容器容量的6%),还应注意防止对3次谐波的放大问题,以保证并联电容器的安全运行。

5正确选用投(切)开关 紧急停止开关HW

  断开并联电容器时,由于开关静、动触头 触头ZD-09 CJ10-150A静\动(佛山型) 间的电弧作用,将会引起操作过电压产生,除了要求将投(切)开关的容量选得比并联电容器组的容量大35%左右以外,还必须是触头间绝缘恢复强度高,电弧重燃性小,灭弧性能好的断路器 断路器HMI0 。

6装设熔断器 半导体器件保护用熔断器CS5F 保护

应对每个单台电容器设置熔断器保护,要求熔丝 熔丝KB、KU、KS 的额定电流不得大于被保护电容器额定电流的1.3倍,这样可避免某台电容器发生故障时,因得不到及时切除而引起群爆事故的发生。

7对不正常运行工况及时处理

  在运行中发现并联电容器出现鼓肚、接头 铜制防水接头JG-T-M 发热、严重渗(漏)油等异常情况,必须将其退出运行。对已发生喷油、起火、爆炸等恶性事故,应立即进行停电检查,查明事故原因进行处理后,方可更换新电容器继续运行。

更多技术论文请详见:买电器网(MIDIQI.COM) 知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