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_300 块中的程序怎么看 QQ 610348022

楼主(2009-10-07):
在这里先谢谢大侠们     L #SOLL_UNTEN
L 0
>=D
JC M005
T #SOLL_UNTEN
M005: L #SOLL_MOD_AUF_AB
L #SOLL_UNTEN
>=D
JC M006
T #SOLL_MOD_AUF_AB
M006: L #SOLL_FRG_SCHUB
L #SOLL_MOD_AUF_AB
>=D
JC M007
T #SOLL_FRG_SCHUB
M007: L #SOLL_FRG_SCHUB
L #SOLL_FK_AUF_AB
<D
JC M008
T #SOLL_FRG_SCHUB
M008: L #SOLL_MOD_AUF_AB

网友A:
这个程序是在做比较,假如:SOLL_UNTEN >=0,那么跳转到M005 ,反之这L #SOLL_UNTEN 传到T #SOLL_UNTEN 。下面的自己想想。。。。。

网友B:
不能孤立的看待这个问题,如果只是这段程序,很简单区间比较判断。

这段程序是别的块在其调用,需看间址内容,即#

网友C:
这是一段简单的比较跳转指令,在M005以前的这几句中如果0比#SOLL_UNTEN 中的数值大,就以为0基准与下一个#……中的值进行比较,如果0比#SOLL_UNTEN 中的值小,就以#SOLL_UNTEN 中的值为基准与下一个#……中的值进行比较,以下的几句就以此类推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程序应该FB编的吧。形参编程,功能是用于比较用的!一段一段地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