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固态继电器释放时间问题

楼主(2009-10-07):
现在我设计一个电机转动,(普通1500转/分),断电后接触器和固态继电器释放时间那个快一点,(没有刹车)也就是说那种更能快一点停车,或其它的方法也可以,希望大家给提点建议,

网友A:
如果固态继电器能用的话,应该是比接触器快一点。

网友B:
一般接触器触点释放要有机械机构动作,释放时间大约要有十几到几十个毫秒了,固态继电器是半导体器件,反应时间会短些,一般不会上10毫秒,通常甚至不会上毫秒级,但需要注意其过负载能力差

网友C:
楼主这个在接触器上打注意,大方向都搞错了

楼主:
3楼说的我到是没有明白方向错了,有什么好的建议大家来讨论下

谢谢各位,

网友C:
那几十个毫秒你能抠到多少时间,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控制器来控制电机运行停止,你的控制器如果是PLC一个循环下来都差不多要浪费这么多时间,输入信号消抖也是需要好几个毫秒,机械方面改进,或刹车电机,你都说没有刹车那去翻翻电机拖动那本书

网友A:
3楼说到关键了。而且没有刹车的话,惯性会造成多大的问题?具体多大不好说,但一定不是毫秒这个数量级的。

网友C:
快速停下来可以考虑制动离合器机构,楼主实在强调成本那就没法了

楼主:
有时不是成本的问题,是空间的问题,机械那边已定型没有办法改了,刹车的装不上了,惯性不是很大,因为前边有一个50比一的减速机,有接触器可以控制电机惯性十五转左右,停车方式是用S7-214的PLC做的记数器,但这个对精度来说还是不够,应该在五转左右才可以,

网友C:
那用变频器,具体能改善多少没测过,或者用带刹车的电机,体积稍微长一点而已

楼主:
变频试过了,效果也不理想

网友C:
变频器的减速时间调节到0.1秒,另外变频器好像还有制动功能,可以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