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本机的程序与PLC CPU上一样,以方便监视程序??

楼主(2009-10-07):
本机的程序与CPU上的不一样,无法监视程序?怎么让程序一样??  分别如何修改FC FB DB???

网友A:
从CPU上载程序到PC,那么程序就一样了。修改的话在响应的FC FB中进行,修改完后重新下到PLC内。

网友B(2009-11-23):
如果是你的程序那就不牵涉那么多问题,直接PC跟plc通讯,在线监视就行了,修改FC,FB,可以直接修改,然后将程序重新下一下就好了,至于DB要看你用他来干啥了,是背景还是共享的

如果不是你的话,那就先从PLC上载在到你的PC 上然后进行监视就可以,但是由于程序不是你自己的,所以必须要保存原程序修改FC,FB,可以直接修改,然后将程序重新下一下就好了,至于DB要看你用他来干啥了,是背景还是共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