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集电极开路输出,最大输出脉冲200KPPS 的定位模块来控制DD马达行吗

楼主(2009-10-07):
想用 集电极开路输出,最大输出脉冲200KPPS 的定位模块(三菱Q系列的QD70P8 8轴)来控制HIWEI的DD马达,DD马达的精度是100万脉冲转一周,正常情况是要用差动输出的那种脉冲输出控制方式,但我设想:如果我的DD马达只需让它5秒钟才转一周,那么我5秒钟也能够发够100万个脉冲给DD马达让它转一周了。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A:
脉冲频率就怕不够啊

网友B:
和差动输出相比,集电极开路的方式比较容易受干扰,建议用24V的。至于频率够不够用,也与您的分辨率要求有关。

网友C(2011-11-08):
转是能转,但速度难以提上去~~~~位置模块发脉冲速度远远不够!!!用DD伺服内部程序,然后通过PLC的I/O口触发来控制!!!效果可能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