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怎么偷电好,现在农村很多人都是在自己家里插了一根钢筋作0线用,这样安全吗

楼主(2009-10-07):
现在农村很多人都是在自己家里插了一根钢筋作0线用,这样安全吗

大家说说自己的看法,你们赞成吗,对家用电器有危害吗?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不会吧

网友A:
肯定不安全了 ....不过没办法 什么都是被逼的

网友B:
这样就能偷电?电表如何计量的?怀疑!

网友C:
没戏,还很不安全,

现在的电表里面接一跟N线(进线)即可(不是以前的,要一进一出,)

到用户的N线可以在公用线上接,相线才有一进一出.

网友D:
哈哈

楼主想违法犯罪啊

网友E:
如果安全的话,供电公司就只拉一根线就好了,如果接触不好就会触电的,就不是省几块钱的问题了。偷电是和丢人的事,把心思用在正道上吧

网友F:
在农村配电室内应该装有漏电开关吧?你用钢筋当零线漏电开关不跳吗

网友G:
1、电压不稳定!很容易损坏电气设备!

2、很容易造成触电!

自己做的零线不是专业的!接地电阻不稳定!当接地电阻大了以后,在钢筋那里就有了对地电压,很危险。(要自己接零线必须挖一个大坑,里面用长鱼骨钢筋和木炭埋起来!浇水浇透!设立围栏!)

网友H:
这样接的话就没法装漏开关了,这样是很不安全的,极容易造成触电事故。况且这样接如果不改电表的线路的话是跟本就偷不到电滴!

网友I:
这样接很不安全,在说电表也不会少计费的。电表是看火线电流来计费,地线以在这压器输出已接了一次地了。

网友J:
所有的偷电方法都有办法对付。农村用竹竿挂电线偷电曾经是个办法。现在电厂在村口进线处装电表,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偷电了。

网友K:
1、如果只是“用在自己家里插了一根钢筋作0线用”,是不能偷电的,因为用电电流同样通过电度表,电度表的读数没有减小;

2、必须将表的进线L、N对调,但这样会被发现,受到处罚而得不偿失;

网友K:
3、“用在自己家里插了一根钢筋作0线用”,因接地电阻大而有很高的对地电压,很容易造成触电事故,很不安全;

网友K:
4、现在供电电路都安装有漏电开关,“用在自己家里插了一根钢筋作0线用”,会造成漏电掉闸保护而不能合闸;

网友L:
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是盗窃罪。想都不要想。

网友M:
电费能省几个钱,家电烧了怎么办,人触电怎么办,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

网友N:
对人身及家用电器的伤害很大,还是禁止的好。很危险的,一旦接地出现问题那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O:
以前的机械表可以对地,但电子表行不通,照样计费。

网友P:
现在单相电子表 进线与出线短接,电表仍会跳动,为什么

网友Q:
是你的短接线没有接触好,短接线的电阻大于电流线圈的电阻。

网友R:
怎么尽想些歪点子呢,职业道德很重要呀,更何况是违法的事儿

网友S:
立马删除此贴,是可忍孰不可忍!

网友T:
这种方法怎么可能偷到电,接上去就跳了

网友U:
昏。。。。这是什么玩意啊??  农村人胆大

网友V:
偷点电在玩命.还是交钱用着安心.

网友W:
没事,把零线接到别人家的零线上就OK了

网友X:
没用的,都有漏电保护的.再说了安装的时候都是火线过电流检测的....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Y:
电表是测的火线的电流,零线插地有什么用,偷什么电,如果变电站变压器零接地你这样用还可以,如果没接地,你对地的电压就没有220或不稳定的。。

网友Z:
农村很多人都是在自己家里插了一根钢筋作0线用----------------
1.既然有很多人在用,说明是安全的,安全是相对于知道如何才能安全的人来说的,不知道的连喝水都能呛死。
2. 能不能省电?  既然那么多人在用,说明能省电,   农村人不是无知的代名词,比你还聪明多呢。
3.楼上的人基本全部都没有经过实践,是凭自己估计。
4.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

网友AA:
这种方法是没有用的。

网友AB:
引用 网友Z:
农村很多人都是在自己家里插了一根钢筋作0线用----------------
1.既然有很多人在用,说明是安全的,安全是相对于知道如何才能安全的人来说的,不知道的连喝水都能呛死。
2. 能不能省电?  既然那么多人在用,说明能省电,   农村人不是无知的代名词,比你还聪明多呢。
3.楼上的人基本全部都没有经过实践,是凭自己估计。
4.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

你有没有实践过

网友AC:
违法,也不道德,肯定不安全

网友AD:
那个农村是15年前的时候了 那时候可以这样用 !!!但总电源经常跳闸 如今电网改造后的线路已经没有办法那样用了 电表检测的是火线电流 漏保也相当灵敏!!!不过我们这已经不偷电了 电费村里交 我们免费用 呵呵

网友AE:
安全才是最重要的OK

网友AF:
生命比那几度电要更珍贵一些,还是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吧!

网友AG:
都什么年代了,还在说偷电的事情!!!

网友AH:
LZ你那里很恐怖哦!没听说过那里的农村是这样的?

那样做当然不安全啦!容易触电

网友AI(2009-11-06):
弄零线好像是不能偷电的吧,那样真不安全吧,是那里的农村真的比较“先进”啊,我觉得真的是那样讲的应该是保护线(PE)吧。是不是现在农村保护意思增强了弄的保护接地啊

网友AJ:
现在这种方法偷电根本不行,还容易触电。别因小失大。

网友AK:
仅作学习用,此办法太过危险而且如不做进一步工作电表正常转电表工作原理很简单在电工手册上200字好好学学别光想邪道12年前我做电工主管时曾用几天的时间研究过此问题

网友AL(2009-12-14):
现在农村很多人都是在自己家里插了一根钢筋作0线用,不现实,电工要把家安在配电房了,忙合闸了。

网友AM:
如果进表是零线的话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你家距离变压器不能太远 也带不起大功率电器 比如冰箱。。。灯泡都发暗。。

再就是安全啦。。

网友AN:
做人要厚道,别做下贱的事。

网友AO:
你们认为多少电费是农村所能接受的呢?  他们一个月又是多少钱呢?

  总之   这样偷电 是可行的  但是不是安全带 (很多农村没有上新电表)

网友AP:
呵呵,这方法行不通的,我试过,安全嘛,不是专业的,技术不过硬还是别搞

网友AQ:
对:向往和平 关于

在农村配电室内应该装有漏电开关吧?你用钢筋当零线漏电开关不跳吗

 现在一些农村的配电室 和线路比较老经常有短路 或接地 漏电保护器经常动作 所以 一些农电工就为了省事把漏电保护器 从配电盘上解下来了

容的回复:

网友AR:
这么老套的办法都过时了。只要一块磁铁就能解决

网友AS(2010-04-15):
不灵是一定的,一定的

网友AT:
现在 的电表用一根线就走很多

网友AT:
不信自己试试看

网友AU(2010-05-15):
应该是不行的不起作用弄不好还危险

网友AV:
把你家的电表倒挂就可以了,以前我家就是用的这个方法,但它不是不转,它是比水平装法要慢一点,你说 的把一根钢筋擦到地下是很不安全的,以前我们那里老是人家偷我们的零线,也是和你的方法一样,但是它不稳定,也不安全,我奶奶家的一头100多斤的猪就是这样被电死的

网友AW(2010-06-20):
这种做法很普通,很多人也是不提倡的。肯定有安全隐患。不过我想未来偷电就不值得了,现在电费才几个钱,还不够买钢筋的呢

网友AX:
行!但肯定要死人的!你家漏保多送不上电还谈啥灯亮不亮的问题!忽悠我们吧,

网友AY:
引用 网友Z:
农村很多人都是在自己家里插了一根钢筋作0线用----------------
1.既然有很多人在用,说明是安全的,安全是相对于知道如何才能安全的人来说的,不知道的连喝水都能呛死。
2. 能不能省电?  既然那么多人在用,说明能省电,   农村人不是无知的代名词,比你还聪明多呢。
3.楼上的人基本全部都没有经过实践,是凭自己估计。
4.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

1:对于你的第一点我无话可以说了,在你看来,客车装不下客人的时候可以在把车门打开然后在门上可以多拉几个人,这样也是属于安全的

2:既然可以把客车门打开多拉几个人,而且他们也可以抓的很紧,这说明这个办法也是可行的,连这样的办法都能想的出来,说明大家都是聪明人!

3:楼上的人基本没有做过客运司机的经验,所以你们认为把客车的门打开多拉几个客人很危险是属于没有经过实践,是凭自己估计。

4:没有经验就没有发言权滴!

解释一下电表的基本工作原理:在电表里面有两个线圈,一个是直接并接在电压上的,称为电压线圈,一个是串联在负载上的,称为电流线圈,当电压线圈加上额定工作电压的时候,电流线圈一有电流就产生移近磁场而使电表转动,单相电表的电压线圈一端接在火线进线上的(即火线进线端有一螺丝连接的端子),一端接在零线上的,零线在电表的作用就是为了和电压线圈连接,所以其内部是并联的,电流线圈的一端接在进线的火线上,一端接在出线的火线上,也就是和负载串联的,这个时候,即使你把零线从其他地方接地,因为电流线圈有电流流过会产生移进磁场照样使电表转动!!!

有人说同样的负载如果自己接了零线会发现转的慢一点,那是因为有比较大的接地电阻了,如果真这样,那么恭喜你了,你离这个世界会越来越远了

网友AY:
引用 网友AV:
把你家的电表倒挂就可以了,以前我家就是用的这个方法,但它不是不转,它是比水平装法要慢一点,你说 的把一根钢筋擦到地下是很不安全的,以前我们那里老是人家偷我们的零线,也是和你的方法一样,但是它不稳定,也不安全,我奶奶家的一头100多斤的猪就是这样被电死的

电表倒挂和倾斜之所以转的慢,有人解释说是因为电表表盘在爬上坡,呵呵,这个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电表铝盘的针尖和宝石珠承座之间在倾斜的时候摩擦增大的缘故,这也就是为什么电表的表盘面需要水平安装的缘故了

网友AZ:
、电压不稳定!很容易损坏电气设备!

2、很容易造成触电!

自己做的零线不是专业的!接地电阻不稳定!当接地电阻大了以后,在钢筋那里就有了对地电压,很危险。(要自己接零线必须挖一个大坑,里面用长鱼骨钢筋和木炭埋起来!浇水浇透!设立围栏!)

同意8楼的看法

网友BA:
现在多数改为智能电表了,那种机械式的造就淘汰了,还在研究这种电表偷电,未免太落后了。

网友BB(2010-07-20):
偷电可耻,虽然我会,但我不偷,也不告诉你怎么偷

网友BC:
一笑而过,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