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KW6极电机和30KW4极电机哪一个力矩大?

楼主(2009-10-07):
如题,今天公司里几个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我听了会,关于转矩方面的知识我基本上不懂,想听听各位见解,谢谢

网友A:
还需要增加一些限制条件,不然的话,我如果说是一样大,也许立刻就有人提出不一样大。

网友B:
22KW6极电机额定转矩1.8最大2.0

30KW4极电机额定转矩2.0最大2.2

查资料来的,你看一看,比一比,看谁的大!

网友A:
本人也查了资料,资料上介绍是:

22KW-6极:堵转转矩 /  额定转矩 =1.8  ,  最大转矩 / 额定转矩 =2.0

30KW-4极:堵转转矩 / 额定转矩 =2.0   ,最大转矩 / 额定转矩 =2.2

楼主问的是什么?是额定转矩,不是以上的转矩之比!

网友A:
借用“孑孓 ”自己发的贴子,参见以下网址: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01/2009010323143000002-1.shtml

楼主:
谢谢各位,我当时他们讨论的时候也很乱,有时候说的是额定转矩,有时候说的是最大转矩
当时在讨论的时候我们也分了好几种情况,那我就列出来麻烦大家再分析一下哈
1、2台电机在同一转速下的转矩哪一个大?
2、2台电机在额定功率下的转矩(应该是额定转矩吧)哪个大?

再请教一下,这两种电机的额定转矩分别是多少啊?交流异步电机的转矩怎么计算?是功率=转速X一个常数吗?

不知道我这样说的是不是清楚,当时他们在说电机谁的劲大,在我想来这两台电机很难比较谁的劲大

网友C:
如果以额定转矩算,应该是两者相同,因为额定转矩Me=9550*Pe/ne,Pe是额定功率,ne是额定转速。
如果两电机转差率一样为0.02,则20kw电机额定转速为980转,30kw电机转速为1470转,则:
20kw电机额定转矩:9550*20/980=195 Nm
30kw电机额定转矩:9550*30/1470=195 Nm

在同一转速下,结果会有所不同,假设6 极电机以额定负载,额定转速运行,则该电机传给最终负载的转矩就是额定转矩195Nm
而4极电机如果经过减速机减速至980转,则减速比为1470/980=1.5,设减速机效率为0.95则6极电机经减速机后传给负载最终的转矩为195*1.5*0.95=278Nm,此时转矩比6极电机大。(好像表达不太准确)

不妨可以这样理解:
1、同一转速下(4及电机经过减速机减速),如果机械负载相同,6极电机需要输出额定转矩,4极电机只需输出约195/278=70%的额定转矩。
2、同一转速下(4及电机经过减速机减速),4极电机可以驱动的负载比6极电机大278/195=1.4倍。

网友A:
楼主的论题是20KW6极电机,虽然没有此型号电机,但楼主的意图非常明白,纯属理论探讨。

楼主:
to yjig
是的,现在就是理论探讨,因为我们一台22KW4极电机在使用时经常报F021,该电机用6SE70驱动,经机械和我们商量可能电机功率小,所以想换电机,电机好像还有2种一就是功率不变变极数,换成22KW6极电机,现在电机使用最大频率45Hz,换了以后可以加大频率提升速度。一就是加大功率,换成30KW的电机,这种就不用改变变频器参数。这两种方案应该都可以解决问题。然后就开始讨论那种电机的劲大问题了

网友A:
你现在的频率已经达到45HZ,近似的等于50HZ,变频及电机在0-50HZ以内频率,最大可输出的功率是0-22KW,一旦超过50HZ,可输出的最大功率仍然是22KW。

因此,你只能换30KW-4极电机,如果用22KW-6极电机仍然不能满足需要。

网友D:
“20KW6极电机和30KW4极电机哪一个力矩大? ”

1、这个问题本身有问题,因为一个电机的输出力矩是个变数,因负载大小而变化;

2、但是一个电机的最大负载力矩是确定的,所以能回答楼主的答案只有最大力矩;

3、而电机的最大力矩不仅仅决定功率和极数,所以你可以从说明书获得准确答案!

网友A:
既然楼主的负载已经明确,既然刘老这么热心,那就就请刘老,把说明书中的准确答案公布出来吧,因为楼主需要的就是准确的电机规格。

楼主:
to yjig
22KW-6极电机转矩(额定)应该比4极的大些吧,只不过速度降低了

楼主:
to 刘志斌
谢谢刘工!
您说的是,电机的负载是变化的,若进行比较也不能加以限制,如果对电机限制的话,那就要看限制条件了是吧。
我们现场变频器报F021(I2t时间太长),电机这个时候虽然没有达到最大转矩但应该超过额定转矩了吧(电机额定电流43A左右,记不准了,变频器输出电流平均60A,最大在90+A)。
您说的说明书是什么?电机的说明书吗?

网友A:
也不与你再饶弯子了,三言两语说不清,你只能用30KW-4极电机。

按你的逻辑,如果使用8极的电机,并且提高频率到90HZ,仅需11KW功率就足够了?

其实刚才已经说了,50HZ时,已经是最大功率,变频及电机的的允许功率,将不可能随着频率增加。

注意区分变频及电机的的最大允许功率,与实际负载功率,着两个功率是不同的。

网友A:
如果按楼主所述,变频器输出电流平均60A,最大在90+A。30KW-4极电机都不够,至少需要37KW,如果长期电流达到90A,那么电机就必须45KW。

因为你的频率已经是45HZ,近似的等于50HZ。

如果变频器电流60A,是发生在25HZ低频段,只有这种情况可采用22KW-6极,或者18.5KW-8极。

网友D:
1、电机的最大转矩,是在电机转矩特性曲线上的一个参数,是生产厂家应该提供的一个数据;

2、也可以根据额定转矩、过载系数计算所得;

3、要说明的是,电机实际输出的转矩可以大的多,你可以通过改变皮带轮大小而获得你所需要的转矩;

网友C:
转矩与功率成正比,与转速成反比,电机通过变频器运行于大于50Hz,一般是恒功率运行,也就是最大功率只有22kw,但此时转速升高,因此电机输出转矩反而会变小。如果电机不恒功率运行,则电机将因电压远超380V而严重发热结果很快烧坏。

网友D:
4、楼主的问题可以这样回答:

1)若果只有极数不同,那么极数多的转矩大;

网友D:
2)若果只有功率不同,那么功率大的转矩大;

3)若果只有皮带轮不同,那么皮带轮大的转矩小;

网友D:
4)电机是否正常运行,要看运行功率是否小于或等于额定功率,而不单是转矩大小;

5)同一台电机,在额定状态下运行,可以通过减小传动比获得你所需要的大转矩;

6)如果你的设备运行速度低,且需要高转矩,你可以选用同功率的多极低速电机;

网友E:
“就是功率不变变极数,换成22KW6极电机,现在电机使用最大频率45Hz,换了以后可以加大频率提升速度“
如果是普通电机,超额定频率运行时最大转距将有所下降,转差也会增大,电机发热也会增加,此时要考虑降低电机的额定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