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变频切换到工频问题

楼主(2009-10-07):
我的变频器是75kw的,拖着一台75kw的鼓风机,

现场变频启动的时候电机的转向是正转,

单独工频启动也是正转,但我由变频切换到工频的时候电机居然是反转,

就相当于急刹车了,几下试下来联轴器给打残废了,

小弟实在搞不明白,问问高手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楼主真牛!现场一定非常壮观吧。

你把电源总进线(变频、及工频的进线)调一下。

楼主:
高人,是不是变频的出线和工频的出线的三相电要对应啊?

但是变频的输出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交流电了啊,迷糊

网友A:
没什么奥妙,变频是按:交——直——交转换,也就是说无论变频进线如何调换,电机的旋转方向都不会变。

而用工频电源的电机就不同了,电源的相序直接影响旋转方向。

楼主:
这个我知道,但是单独工频起的时候也是正转啊,怎么切过来就不行呢?

楼主:
对:yjig 关于

没什么奥妙,变频是按:交——直——交转换,也就是说无论变频进线如何调换,电机的旋转方向都不会变。

而用工频电源的电机就不同了,电源的相序直接影响旋转方向。

内容的回复:这个我知道,但是单独工频起的时候也是正转啊,怎么切过来就不行呢?

网友A:
你把总电源调一下,刚才已说了,无论怎么调,变频的方向仍然不变,还是正转。

但对于工频来说,电机的方向就变成反向了。

楼主:
对:yjig 关于

你把总电源调一下,刚才已说了,无论怎么调,变频的方向仍然不变,还是正转。

但对于工频来说,电机的方向就变成反向了。

内容的回复:我是试好了单独变频和单独工频时电机的转向一致都正转的情况下,才试切换的,就是说单独工频方向是对的,你说调一相线的话变频是不变,但工频就反了啊

网友B:
看你的切换控制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C:
丹佛斯变频器全国一级代理、授权维修中心VLT2800/2900 、FC51 、FC301/302/312。
欧陆直流调速装置SSD 590/591系列512C、514C
ETD 790/791 安徽省代理
汇川变频器一级代理MD280,MD300,MD320系列
专业电线电缆设备及进口串联\成缆\连硫电气改造升级
电话:0551-2205766 网址:www.hfsmdq.com QQ:625764078
手机:13956061435 刘先生合肥神马电气

网友D:
楼主你单独工频起的时候工频方向有没有看错,否则不可能啊?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E:
你真牛,还整了几次,了不起,佩服,.......

网友F:
肯定是楼主自己那个地方搞错了,不可能的呀。即使是工频时缺相,在转动惯量的情况下也是会顺着变频的方向转的呀。仔细检查接线和单独工频、变频的方向。注意要禁止变频器反转,一不注意单独变频是手动转的正转,到自动时变频器给搞到反转就砸了!

网友G:
你是怎么切换的?是在电机高速运转是切换的吗?这里要注意,在工频切换到变频时一定要等电动机停稳在启动变频!不让要出问题的!我的电话13951131645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