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万用示波表测量技术问题

楼主(2009-10-08):
什么是示波表的波峰因数?

经常有人问到示波表的波峰因数。如果你去查一下规格,你所唯一可以找到的解释波峰因是“该读数不依赖于任何信号,即波峰因数”。这里我们将解释波峰因数是一个怎么样的数值,及该数值可以有什么用途。对于万用表 绝缘万用表UT531 而言,在非正弦波的交流电压测量的时候波峰因数应当被考虑在内。波峰因数被定义为峰值电压对有效值电压的比值。

典型的波峰因数是:
正弦波:1.414
方波: 1
25%的占空比的脉冲:2

对于万用表而言,(它可以处理很高的波峰因数),但是因为你不能够真正处理你所测量的波形的形状,因此可能由于你的信号峰值过高而使你的读数错误。峰值数值可以使电路过载,同时读数可能过低而在测量问题上又没有显示。真有效值读数的万用表可以规定其可以真正准确处理的最大的波峰因数的数值。由于真有效值转换芯片的饱和的特性,该数值通常是在完全刻度读数的最低处附近。在半刻度附近会有更好的精确度。因此在次高量程内检查你的万用表的读数,并且验证该读数是否在同一的数量级是一个很好的习惯。Fluke 87的波峰因数可以到达3。Agilent 33401A和33970A的波峰因数是在“完全的刻度附近有最大为5的波峰因数”(刻度具有额外的0.40%的误差)

对于ScopeMeter的产品而言,情况则不一样。首先,在屏幕上总有波形来指示你以告知信号是否过载。另外,ScopeMeter从取样的波形数据之中计算真有效值测量数值,只要取样的数值位于A/D转换器的量程之外,则读数不再被显示,而OL则会被指示。例如,Fluke 123在峰值大于8.5V的时候会以5V的量程显示OL。这将会导致完全刻度的波峰因数为8.5/5=1.7。虽然该数值不是很显著,但对于ScopeMeter来说这并不重要,因为该设备不显示不正确的读数。另外,当使用在自动的模式的时候,它会自动地变换到下一个较高的量程。(ScopeMeter可以同时测量峰值和有效值)

ScopeMeter因此可以不依赖波峰因数可以正确地测量信号的真有效值数值。其所受的限制是需要较高的量程来正确捕捉到峰值信号。由于该较高的量程的缘故,对于有效值数值你只有较低量程的极限数值可以准确地测量。如果信号的有效值数值太小的话,则你可以停止使用那些精确度较小的低量程的数值。对于示波表,其有用的量程是为波峰因数最大为10的量程。例如,一个具有1%的占空度的100Hz 5V的脉冲,用Fluke 87(I)测量同样的信号会给出174.1mV的读数,当手动转换到下一个较高量程的时,则会给出一个更好的测量效果:0.483mV。

确保你的测量设备可以处理你所测量的信号的形状。如果你不能够确信的话,则在较高的量程内作二次检查,或者是选择那些从来不会出现错误读数的设备。

● 为何在Fluke 123上所获得读数与Fluke 190-系列或者是其他的示波器 示波表190 所显示的不同?

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我们对ScopeMeters的准确性具有性能非常优异的规格特性。但有时你会在Fluke 123 ScopeMeter和Fluke 190-系列ScopeMeter之间发现读数不一样(例如对于高频率振幅的测量)。这种差别太大,从而不可能由设备的误差来解释。最近我们发现有时Fluke 123的读数已经没有了,而Fluke 190则有很好的读数,分析其原因,是由于不同的装载电路。

Fluke 123(STL 120)的测试探头是一种1:1的探头,它以兆欧//225pF来测试电路Fluke 190-系列的探头(VPS200)是一种10:1的探头,它则以10兆欧们卸F的阻抗来测试电路。和Fluke 190-系列使用VPS200的探头所不同的是,Fluke 123 ScopeMeter使用STL 120屏蔽测试头,它会以大约20倍的频率来装载电路(比如说>1MHz)。当电路的内部电阻较小的时候,则它不会影响读数,但是当电阻较大的时候则需要注意。测试会导致在被测电路上的电压的降低,从而导致不切实际的测试结果。

以高频率使用100:1的探头

在高频率的时候(>1MHz),探头的电容性部件的电阻很大。标准的10:1探头,比如说VPS 200,其电容性电阻为14pF。而100:1的探头,比如说新的VPS 201,则具有6.5pF的电容电阻。使用100:1的探头会极大地减少测试电路的负载。

(带有100:1探头的Fluke 190系列ScopeMeter的最大敏感度为500mV/div)。

● 在47小时之后,Fluke190停止工作,为什么?

当fluke 190系列与Fluke 123或者是ScopeMeter B系列的电源适配器一起工作的时候,而不是BC190的时候,每个功能都会是非常正常地工作,但在过了一些时间了之后,Fluke 190系列会由于电池的耗尽而自动关闭。由于是在你使用Fluke 190系列的某一记录功能的时候,其他电源适配器将不能够捕捉到你所试图捕捉的重要的信息。

PM8907/80x不能够向Fluke 190系列提供足够的电流,Fluke 190系列的电池在使用PM8907/80x而不是BC190/80x的时候也可能被耗尽。这主要是由于PM8907/80x的有限的输出电源。PM8907/80x提供300mA的输出电流,而BC190/80x则提供840mA的输出电流。

操作:

只使用那些由该设备所提供的电源适配器。因为该设备经过了适配器的测试和认证。
当向客户发送演示的设备的时候,确保电源适配器被包括在内,这样你可以得到很好的第一印象。

建议:

不要使用Fluke 160系列的的PM9651/00x适配器。
该适配器不适合测量高于30Vrms的测量

● 如何显示李萨育图形?

为了快速的显示李萨育图形(或者也叫X-Y显示),使用如下方法。
1 连接探头A到信号A及输入B到信号B。
2 连接所有的地探头到地之中。
3 转换所有的输入为AC偶合,以减去DC的偏移的影响。
4 在计算菜单中选择“A vs B”。
5 在屏幕上会有李萨育图形被显示。
注意:使用移动健A和B健可以使位置发生改变或者你也可以使用光标来定位。

● 最优化你的李萨育图形显示

对于你的最优化的李萨育图形模式的波形显示,你最好是在记录中至少有一个但不少于3个周期的信号。利用模拟范围,时间基数不被使用,电子束通过输入A和B的x和Y直接控制。在一个数字化的示波器之中,就比如说ScopeMeter,时基的设定可以影响到李萨育图形显示。在数字的范围之中,首先波形被获得,紧接着微型处理器被使用来制造李萨育图形图像。

改变时基的设置可以改善信号的显示。

该图形显示了周期太小时候的显示,只有部分的信号被显示!.

如果时间基数被设置得太慢,则太多的信号周期会被获得,并且不是所有的信号都被平均地分布!

对于机械或者是低频率的运用,建议使用带宽限制器来减少不需要的噪音。在余辉功能关闭的正常的条件下使用。

● 如何用双通道的Fluke-123示波器来记录三相的电压?

根据Murphy法则,在你测量相位1和2的时候,三相系统的第三相位将沉积下去。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使你在两通道的趋势绘图屏幕上同时观察到3个相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