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的问题

楼主(2009-10-08):
各位高人:

       台达DVP32ES的plc,能否扩展模拟量输入或输出模块,如不行,该用什么型号PLC的为好,如行,该配什么型号的模拟量模块?

(AI点大概10个左右)

网友A:
ES应该可以

我用过EH的可以

网友B:
ES不行的,不支持特殊功能。就用EH的,配模拟输入扩展就行了

网友C:
es的不可以直接扩展模拟量,但是你可以走通讯和h系列和s系列的模拟量括展通讯. 要直接接模拟量扩展s系列和eh系列都可以.

另外现在刚出的es2系列也可以扩展模拟量模块.

网友D:
es不能扩展模拟量,用ss系列的。

网友E:
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的编程,安装空间较大,选择ES2

有特殊要求的编程,安装空间较大,选择EH2

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的编程,安装空间较小,选择SS

有特殊要求的编程,安装空间较小,选择SV

网友F:
es2可以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现在又出现一个新的难题,请问一下,ES的可以用modbus协议rtu作为从机通讯啊?我现在做个项目,是台达和上位机通讯,组态软件是力控,想走modbus协议,就是通讯不了,ASCII倒是能通讯上,就是响应速度太慢!

网友G:
上位机和台达的PLC通讯,多数上位机是主的。这个不用什么设置,台达PLC默认就是从站,不需要做任何设置,直接调用MODBUS协议就可以了。但我们默认的是ASCII,如果要用RTU,必须把M1143置ON。

注:M1143*
SLAVE 模式时,COM2(RS-485)的ASCII/RTU 模式选
择 (Off 时为ASCII 模式On 时为RTU 模式)
MASTER 模式时,COM2(RS-485) 的ASCII/RTU 模式
选择(配合MODRD /MODWR/MODRW 指令使用(Off 时
为ASCII 模式On 时为RTU 模式)

网友H:
台达DVP32ES的plc,8成新450元卖谁要请联系153231923826李生

网友I:
三菱的很好,可以拿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