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停不住的问题,急等

楼主(2009-10-08):
在调试伺服电机的时候发现,把减速过程设置为立即停止,当时我给0电压的时候,电机是从高速状态减速到0速状态的,大家帮忙想想是怎么回事啊,采用的是模拟量速度控制方式。

网友A:
你的问题是给0的时候电机是慢慢停止的吗?

网友B:
减速时候电机工作II 或IV象限,伺服电机靠与转速方向相反的力矩来减速,不可能真正做到"立即停止",那样就需要一个无穷大的减速度,也就是说需要一个无穷大的力矩。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最理想的情况是按照驱动器能提供的最大电流来减速,那么这个时候的最大转矩,最大加速度是可以计算的,根据高速状态下的转速值就可以计算理论上停机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
对:sunhong 关于

你的问题是给0的时候电机是慢慢停止的吗?

内容的回复:

对,不是立即停止的。

楼主:
对:南海一舟 关于

减速时候电机工作II 或IV象限,伺服电机靠与转速方向相反的力矩来减速,不可能真正做到"立即停止",那样就需要一个无穷大的减速度,也就是说需要一个无穷大的力矩。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最理想的情况是按照驱动器能提供的最大电流来减速,那么这个时候的最大转矩,最大加速度是可以计算的,根据高速状态下的转速值就可以计算理论上停机需要多长时间。

内容的回复:

您说的我基本明白,但是我实际测试的时候是空载,但是时间太长了,2800转左右的时候,减到0速最少需要1.5s以上,所以才说感觉有问题的。

网友C:
增益过低,所以响应超慢,对于一般惯量的电机而言,速度环空载阶跃响应时间为10ms量级。

网友B:
哦,1.5S,还是空载,那响应也太慢了吧

网友D:
加大速度环增益,把减速时间设成0。

网友E(2009-11-16):
零点漂移! 推荐你个方法 用个三极管或者可控硅什么的 检测电压高于一个值得时候启动伺服驱动器  低于这个值的时候停止伺服驱动器    你要使用PLC哪就更简单了做个小程序 高于一个值就启动 低于一个值就停止 多好啊

网友F:
刹车的响应,与多方面的因素有关,上面有人提出的提高速度环增益,电流环增益,这是最直接有效的办法。

驱动器里面也有斜坡过滤功能,看看你设置的是多少?

另外,也要量体裁衣,你的电机惯量是多少?电机本身的特性你知道么?斜坡肯定是避免不了的,理论上能达到多短的时间,你要心中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