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61HD22N4与组态王通讯问题

楼主(2009-10-08):
我用一台ATV61HD22N4系列22KW的型号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设置方法:用北京亚控的组态王6.53通过串口可变频器进行通讯,具体设置方法如下所述:
1、通过变频器上的RJ45接口,采用MODBUS485通讯协议,用一根网线与此RJ45接口相连,选取其中两根RXD和TXD数据线(第4脚和第5脚)与一个RS-485 至RS-232转换模块相连,然后再把此转换模块与工控机上的串口相连。
2、变频器里和组态王里通讯参数均设为:
波特率:19200
数据位:8
停止位:1
奇偶校验: 偶
3、组态王里选取莫迪康MODBUS(RTU)串行 地址为:1
故障情况:
上电运行组态程序后,在电机不运行的的情况下组态王与变频器通讯正常,通过组态王编辑的监控界面可以写频率值到变频器中,控制电机的启动停止是通过端子排,频率值输入是通过变频器的地址8502。

当电机运行后(可以运转几秒),通讯就会中断,变频器故障显示为:SLF1,电机就停止运转。我查了手册后此代码表示故障为通讯故障,但为什么电机不运行时通讯一直会保持,电机一运行通讯就中断。

变频器进线和出线都接有电抗器,变频器接地线是和两台电抗器一起连接起来接地,不是单独接地。

通讯网线没屏蔽线,长度30公分,连接到控制柜接线坐上,两芯带屏蔽双绞线一端通过插头接在此接线坐上,另一端连在485转232 模块的A+/B-接线点上。屏蔽线未接地。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期盼高手答复!谢谢!

网友A(2011-12-25):
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B:
屏蔽线没有接,干扰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已解决!  哈哈哈哈

很想知道如何解决?是干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