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0变频器的热闹

楼主(2009-10-08):
我是一个变频器的初学者,我们工厂的440变频器经常报F0002这个故障,不知道那位大侠能告诉我改那些参数可以改变这个故障,谢了

网友A:
回复内容:关注中
引用 楼主:
关于我是一个变频器的初学者,我们工厂的440变频器经常报F0002这个故障,不知道那位大侠能告诉我改那些参数可以改变这个故障,谢了

网友B:
丹佛斯变频器全国一级代理、授权维修中心VLT2800/2900 、FC51 、FC301/302/312。
欧陆直流调速装置SSD 590/591系列512C、514C
ETD 790/791 安徽省代理
汇川变频器一级代理MD280,MD300,MD320系列
专业电线电缆设备及进口串联\成缆\连硫电气改造升级
电话:0551-2205766 网址:www.hfsmdq.com QQ:625764078
手机:13956061435 刘先生合肥神马电气

网友C(2009-11-30):
F0002,加制动电阻,看情况,使用制动方式.

网友D:
我前几个月也碰到过这个情况,把“斜坡下降时间P1121”加了一点就好了,你可以下个使用大全来看看:)

F0002

过电压
♦ 禁止直流回路电压控制器(P1240=0)
♦ 直流回路的电压r0026 超过了跳
闸电平P2172
♦ 由于供电电源电压过高或者电动机
处于生制动方式下引起过电压
♦ 斜坡下降过快或者电动机由大惯量
负载带动旋转而处于再生制动状态

检查以下各项

1. 电源电压P0210 必须在变频器铭牌规定的
范围以内
2. 直流回路电压控制器必须有效P1240) 而
且正确地进行了参数化
3. 斜坡下降时间P1121 必须与负载的惯量相
匹配
4. 要求的制动功率必须在规定的限定值以内
注意
负载的惯量越大需要的斜坡时间越长 外形尺寸
为FX 和GX 的变频器应接入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