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510,132KW变频器启动时报F0004

楼主(2009-10-08):
如标题,ABB510系列132KW变频器启动就报F0004,故障说明书写短路,此变频器电源,驱动,检测为一块板,怀疑此板损坏,更换新板,故障未排除,不知是不是CPU板故障,补充一句,模块都更换的新的,不会有问题,请高人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你带负载没有",模块都更换的新的"  你测量过没有,新的没有用,一定要测!

楼主(2010-01-26):
谢谢,发现插头没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