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E+H流量计报警输出脉冲故障

楼主(2009-10-08):
E+H电磁流量计用在液体食品机上,输出的脉冲信号,偶尔会出现脉冲故障,请教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干扰?

网友A(2009-11-09):
仔细看一下流量计脉冲输出的指标 ,尤其是允许最大的工作电流。建议增加脉冲输入端的输入电阻 ,减小流量计脉冲三极管的工作电流,或许能改善。

网友B:
造成这个原因应该比较复杂,其实你可以看看报警信息,然后查看BA手册,基本就能找到故障原因。都是智能化的仪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