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中有内存错误或UM保护,我该怎么办啊?

楼主(2009-10-08):
我第一次能下载,改完程序后,就出现了内存错误或UM保护,程序下载不了。我该怎么办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貌似你不小心给PLC加了密了?看看是否能清除内存。

网友B:
检查保护设置。。。。。。。。。。。。。。

网友C: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无法修改程序怎样解决

网友D:
解开号码,然后重新自动上载

网友E:
第一,如果你没有修改密码的话,出线 内存错误或UM保护  对话框时,你点确定,可以继续下载

第二,如果你修改了密码的话,需要在工程/新PLC 点击右键,进入PLC属性/保护中填入原来的密码,即可重新下载

网友F:
可能是已经加密了吧。不然不能出现这个问题。如果知道密码就到,菜单栏右边有一个释放密码哪里 ,重新输入密码就可以正常上传下载了。

网友G(2009-12-07):
我也遇到过,最后换了条带屏蔽的usb线就好了 。。。

传输编程线不好

网友H(2018-12-05):
直读密码的 是CP1H CP1E CP1L CJ1M CJ2M 系列都可以用的

。包括um密码,任务密码,禁止覆盖,功能块,都可以解

OMRON CJ1M CJ2M CP1H CP1L CP1E 解米软件。直读密米码软件

安全不破坏程序,亲自试验过

百度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cUtbyTgiYE0JEOTfu0_mwg

cj2m CP1H CP1L CP1E解密 (1)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