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在系统WIN2000可以通信,在xp-SP3不能通信

楼主(2009-10-09):
S7-200在系统WIN2000可以通信,在xp-SP3不能通信,请问一下大家是不是因为系统的原因,还是通信的没有装好,用的是PC/PPI,USB线

网友A:
与你的设置有关,或者软件没有设置好通讯口,USB线选择虚拟的COM口,我的虚拟口COM3或COM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