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屏控制两台PLC

楼主(2009-10-09):
  因现场用到变频器调整模拟量处理,考虑到用EH系列的成本过高,就采用一台ES加一台EX的方案来实现。

  同样是出于成本考虑,只用一块屏来控制两台PLC。

屏用AS57BSTD,PLC分别是DVP60ES00R2和DVP20EX00R2,PLC编程时ES按默认参数设定,EX在编程时先要将其站号改为2,用MOV命令将K2写入D1121即可。

屏与PLC通讯用485通讯,分别用COMC2和OM3,COM2端口与ES PLC通讯,COM3端口与EX PLC连线通讯。
须在“模块参数”项里设定一下通讯端口,
选中“COM3”后点“新增”按钮会出现“Link 2”,在右侧参数栏里高为485通讯模式,同时须将“PLC默认站号”改为“2”,这样前期准备工作就算完成了。
在屏编程时,需写入或读取ES PLC参数时按默认进行,需写入或读取EX PLC参数时,则要先从“连线”框内选中“Link 2”,再输入相应的参数。

楼主:
屏COM2端口与ES PLC通讯,COM3端口与EX PLC连线通讯。

网友A:
没做过,不知道可行否???

楼主:
可行!已做了几台机了我!

网友B:
要是考虑成本的话 还不如将两个PLC挂在一个串口上呢。

网友C:
理论上人机每个com口都可以连接255个从站。

楼主:
其实只用一个485端口就行了,先将第二台PLC站号依下法改成2#,
然后在编屏的程序时,若要对第二台PLC的参数进行读写时,依下图中先去掉“站号”项里“默认值”前框中的小勾,再点小三角设为2就是对第二台PLC的数据进行读写!这样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人机每个com口都可以连接255个从站。

是的!所以我改为一个通讯口操作了!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