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的伺服电机与驱动器的替换

楼主(2009-10-09):
有朋友的厂里用的是AB的伺服,型号是:F-4050-Q-H-00AA(2.5kW,4000转),放大器型号为:1398-DDM-019(220V),放大器可以用2098-DSC-20替换,那么电机该用什么系列的替换呢,另在选择新的电机时,是不是只要考虑输出扭矩,电压一样就可以了呢?是否还有别的要考虑的,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2010-09-08):
当然要考虑,先考虑与控制器的兼容,再考虑输出扭矩,最后考虑安装尺寸

网友B:
起码驱动器容量要够,电压等级和规格要符合,是否用大惯量转子电机,扭矩和负载谱

网友C:
电机的替换原则是负载能力相当,反馈分辨率相当,比如:额定力矩和过载倍数,额定转速和最高转速,最好在看看转矩速度曲线,以及转子惯量范围。如果驱动器已定,还要考虑电流和电压范围,不过最好先选电机后配驱动。

驱动的配套原则是电流容量和供电电压等级,以及反馈接口和指令接口形式,关键功能和主要性能指标。

网友D(2019-01-11):
不知道电流环和速度环需不需要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