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PLC怎么调用子程序,最好给个实际例子

楼主(2009-10-09):
和利时PLC怎么调用子程序,最好给个实际例子

楼主:
和利时PLC怎么调用子程序,最好给个实际例子,因为我是初学者,有很多地方不懂.

网友A:
和西门子200  300  的查不多。。。。。。。。

网友B(2012-09-25):
引用 网友C:
300  的查不多。。。。。。。。

会你就好好说说,不会就tama靠边.什么叫和xxxx差不多,我也初学,要不是绞尽脑汁怎么会求助

网友B:
还是打技术支持电话把4008-111-999虽然我还没得到答复,但是不憋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阳光*雪花关于和西门子200  300  的查不多。。。。。。。。内容的回复:会你就好好说说,不会就tama靠边.什么叫和xxxx差不多,我也初学,要不是绞尽脑汁怎么会求助

我对楼主这种态度 严重鄙视, 人家毕竟好心给你回复了, 你怎么说这种 没有良心的话,况且人家说的也没错,类似于 S7-300的 FB块。。。。。。

我用过 和利时 G3 系列 小型PLC ,和利时的子程序一般称为 FB 块, 首先你在项目中建立FB块, 然后调用,在 LAD梯形图中点击块指令,会出现刚刚定义好的FB块名称,选择你定义好的FB块名称,就像指令名称一样,输入调用实例名称,这个时候,软件就会生成FB块,自动分配数据块,这个实例块,在全局变量表中能看到,而且这个块只要存在在梯形图中,就会执行,哪怕是前面的调用条件是假(逻辑0),FB块也会执行的。

网友E:
偶也在学习和利时的LK系列PLC   从头学呢    有些难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