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伺服联动走XY平面上两百个点位中的任意个数,路径要最短,有没有什么便捷的指令?

楼主(2009-10-09):
在一个XY矩形平面上,有两百个点,两点之间各自是等矩的,现在想达到一种控制效果:在这个平面上任意选取N个点,要让这个伺服按一定规律走完这N个点(比如从左下方开始向右走,走完最下一排有选择的点之后以最短的路径走它上面一排的点,依此类推)

楼主:
最好是三菱或者是欧姆龙的,有4个脉冲输出口的PLC

网友A:
通过任意个给定点,要求路径最短,这是个颇有些复杂的数学问题,好象原则上是没有通用解法的。在特定条件下可能有解法,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指望有一个指令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