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关于倍频的问题

楼主(2009-10-09):
安川伺服的倍频是怎么回事啊,请教了

网友A:
伺服的倍率是用在“同步”或“跟随”模式。

        比如用手脉的地方,手脉转一圈对应的电机转多少可以由伺服的倍率来设定。是一个比例问题。

网友B:
倍频也并不是说用在“同步”或“跟随”模式  相反有些时候这样控制需要控制器来实现使用伺服的倍频时间长了反而会出现问题.不准确.

伺服的倍频也就是比如原来的编码器是2000线的  电机转360度编码器输出2000个PPS,一般的编码器都会有倍频,大多为4倍频,这样我们实际得到的编码器脉冲数是2000*4  很显然是用来提供系统的分辨率 进而提高控制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