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信号线最长能到多长

楼主(2009-10-09):
s7-300的plc输入信号24v的那种,输入信号线最长能达到多长

网友A:
如果是开关量,应该没有长度限制。

如果是模拟量,有长度限制。

网友B:
开关量,应该没有长度限制

网友C:
涡街流量计觉得没有限制。

楼主:
线长的话会有线损,如果线过长的话就不行了,各位同行用的最远的开关量24v输入距离是多远?

网友D:
如果采用RS485/RS422接口,可达1200米.

网友E:
信号干净1000米都没问题,信号干扰大50米都不行(比如和变频器输出电缆或高压电缆混敷在一个线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