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整流问题

楼主(2009-10-09):
型号:6SE70-41-0EH85-0AA0  下面带一个逆变单元6SE7037-0EK60 负载为离心风机,电机500KW 目前状况是逆变单元升速到45HZ都能正常运行,到48HZ 50HZ的时候只能运行几分钟整流单元首先报故障F022,改变参数P785为0,再开到50HZ的时候整流单元报警A025,因为整流单元和逆变单元有连锁,所以整流单元和逆变单元会同时停掉。在开机过程中逆变单元升到40HZ以上的时候再继续升速的话,电流增加很快,比如42HZ的时候整流单元进线电流为590A,而逆变单元45HZ的时候该电流增加到700A。请教各位前辈,现在这个情况如何能让逆变器保持在50HZ运行而逆变器不报警?是否是整流或者逆变单元的参数设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整流器的电流平方乘以时间T,它的那个电流是参考的哪个电流?

楼主:
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前辈哇?

网友A:
首先风机是重负载!之前我调一台变频器的时候也是因为负载太重,电流飙升很快!实在不行就得加大变频器了!

网友B:
与风机的负载有关系吧。将加速时间调大一点试试

网友C:
变频器电机功率不匹配

网友D:
500KW的电机和此变频器功率不匹配

网友E:
500kw的电机选700A电流的变频器,没问题才怪。

网友F:
确实 不匹配,呵呵, 我也认为是这一点,  QQ 群 43175544

楼主:
喔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的发言 这台整流器的额定输入电流是888A 额定输出直流是1023A 确实是有点打擦边球的感觉

网友G:
是不是变频器选型不对,好像西门子有专门的风机类的变频器吧。

网友H(2009-12-06):
6SE70-41-0EH85-0AA0 是500KW的整流单元,6SE7037-0EK60是400KW的变频器有自己的整流单元,400KW的变频器托500KW的电机,当然不能满载运行!

网友I:
风机这种惯性比较大的负载,启动时间较长,把斜坡上升时间改到30s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