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是S7-317-2DP 网格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09-10-09):
小弟有一改造工程,PLC是S7-317-2DP,触摸屏是370的 ,触摸屏与PLC已装好使用中,现客户要做上位机进行以太网通讯作监控(距离大约500米),上位机是wincc,请问该工程通信方面该怎么做呢?上位机要增加CP5613或CP5611通讯卡吗?QQ258432302,望各位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以太网,那么上位机应该使用普通网卡或者CP1613网卡.

另外,需要加装交换机来延长以太网通讯距离.

Regards.

网友B(2010-06-17):
PLC增加以太网模块,计算机用普通的网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