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用电机工作制S3 25%与S3 40%的区别

楼主(2009-10-09):
起重机用电机工作制S3 25%与S3 40%的区别

网友A:
以十分钟为一个工作周期,工作4分钟,停止6分钟,即40%工作制。同样工作2.5分钟,停止7.5分钟,即25%工作制。

网友B(2009-11-11):
工作制的事,一般A5的车用25%,A6的车用40%。

网友C:
按工作级别有8个级别,其中A1、A2、A3是轻级,A4、A5是中级,A6、A7是重级,A8是特重级。

目前大多数起重机工作级别在中级和重级之间,也就是说在A4、A5、A6、A7工作级别下。电动机JC=40%,工作制S3。

至于定义,2楼说的非常对了。10分钟可以看做一个工作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