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PLC 如何联机

楼主(2009-10-09):
各位大侠:

   小弟近有一项目要求使用多个台达PLC联机工作,主机是EH20,从机是SA的。但由于以前没有这方便的经验是在是无从下手,还请各位提供一下经验技巧,最好能提供一个程序样段,跪谢

网友A:
各厂家的PLC联机通讯方式不一样,方法有多种,也要根据PLC的相距远近,其他要求等,进行配置.基本上通过扩展通讯口可以联机

网友B:
台达的多台PLC联机,你可以用LINCK这个功能

网友C:
你可以参考通讯指令MODRD,MODWR,MODRW这几个指令。他们分别是API100,API101,API150,你可以到台达网上下载。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download/download_main.asp?act=3&pid=3&cid=1&tpid=1到这个页面,下面有应用手册下载DVP-PLC應用技術手冊【程式篇】。然后查找我给你的指令。

同时楼上所说的PLC-LINK也是一个办法,他把通讯做好了,你只需要根据他的方式,填相应的数据,然后启动就OK.。

你所需要用到的通讯,可以通过COM2口,也就是485口进行通讯,台达走的是MODBUS通讯。在通讯的时候需要把相应的通讯格式,通讯站号设置好。站号的特D是D1121,COM2口通讯格式的特D和特M是D1120和M1143。手册中有特D和M的表格,你可以参考。

通讯也就是一个发起和应答的概念,譬如EH的站号为1,SA的站号为2(不要相同),那么通过指令1会发送数据到2,2会回复1,然后完成通讯。你可以先尝试,如果有问题可以跟帖,我会关注。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小弟先尝试做一下,如有不明之处还望各位高手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