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变频器转换问题

楼主(2009-10-09):
我有一台设备有40个250W电动机,用一个18.5KW变频同时控制,现在想用一个小变频先控制一个个电机启动再切换到大变频器运行.请问高手们方案是否可行,具体要注意点什么,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直接就是                             不行.

网友B:
1台18.5KW变频同时驱动40个250W电动机,难道带不动?如果真的带不动,那么你用小变频也同样带不动。

网友C:
为什么先用小的启动?

网友D:
应该可以我用过

网友E:
小变频器可以带得动,何必要启动后再转换大变频器呢????搞不懂~~~

网友F:
这样做岂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