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触摸屏怎么和台达PLC通信

楼主(2009-10-09):
请问台达触摸屏怎么和台达PLC通信,MODBUS协议怎么设置 谢谢

我的触摸屏和PLC已经通信,触摸屏不报警了,但触摸屏控制不了PLC

网友A:
台达触摸屏和delta plc直接选择delta dvp plc驱动就行了 不用选择modbus。

楼主:
那为什么不能控制PLC呢

网友B:
如果通讯已经建立了,是可以实现的啊。试着在屏上做一个按钮,地址映射PLC输出地址,看屏上触发后PLC是否动作,如果可以,那证明是正常的,是你程序的问题。

楼主:
可能是我的RS232线有问题 我用485通讯成功了

网友C:
我这供应PLC电缆。需要的联系我吧,QQ523860371      解玛软件也供应